二手FX2NC为啥普遍比FX2N的便宜呢?

楼主(2011-06-09):
二手FX2NC为啥普遍比FX2N的便宜呢?

网友A:
因为要的人不多!
还有 就是!旧的2NC正常都少配件,可能你PLC才买700,而配件就要300-400了!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奥,我讲咋便宜这么多呢,谢谢朋友。

网友B:
没有为什么,只要好用就行
秦汉

网友C:
单2NC的是无法接线的,必须要有个连接终端。
一台40点的连接终端有时就得要好几百,你看哪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