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拼才会赢

楼主(2011-06-09):
主程序
LD     SM0.1
CALL   SBR_0
LD     SM0.0
CALL   SBR_1
子程序SBR_0
//定于采样次数(次数×采样时间=平均值输出时间)
LD     SM0.0
MOVW   +10, VW0
//采样值存储器清零
LD     SM0.0
FILL   +0, VW2, 11
//这些都是对应的地址清零
LD     SM0.0
MOVD   +0, VD200
MOVD   +0, VD204
MOVD   +0, VD208
MOVD   +0, VD212
MOVD   +0, VD216
MOVD   +0, VD308
MOVD   +0, VD224
子程序SBR_2
//调出模拟信号
LD     SM0.0
MOVW   AIW0, VW200
//定义采样时间
LD     SM0.0
AN     T37
TON    T37, 1
//将模拟量值存入表格
LD     T37
ATT    VW200, VW0
//将值转化为实数
LD     SM0.0
ITD    VW200, VD204
DTR    VD204, VD208
MOVW   VW2, VW300
//求采样和
LD     T37
+R     VD208, VD212
//采样次数到,求平均值,采样和前去采样第一次值
LDW>   VW300, +9
ITD    VW300, VD216
DTR    VD216, VD220
MOVR   VD212, VD224
/R     VD220, VD224
FIFO   VW0, VW306
ITD    VW306, VD308
DTR    VD308, VD312
-R     VD312, VD212
//转换为整数输出
LD     SM0.0
ROUND  VD224, VD228
DTI    VD228, VW232
爱拼才会赢 .

网友A(2011-08-24):
S7-200中系统块里面,模拟量输入滤波器选择后,PLC使用的模拟量是所有采样的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