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拼才会赢

楼主(2011-06-09):
00、功能指令通则和基本逻辑指令
1、数据长度:16bit(位)和32bit(位)
功能指令前附有(D)表示不仅可以处理16bit,还可以处理32bit数据。
处理32bit数据时,用元件号相临的两个元件组成元件对,元件对的首位元件的号用奇数、偶数均可。但为避免错误,元件的首元件建议统一用偶数。
32bit计数器不能用于16bit指令的操作数
2、执行方式:脉冲/连续
   功能指令后附有(P)表示脉冲执行即仅在执行条件由OFF到ON时的上升沿执行指令。
   如用连续方式:则在执行条件ON后,每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指令。
(P)和(D)可同时执行。
3、“位”元件/“字”元件
只有ON/OFF状态的元件,例如X、Y、M、S称为“位”元件。
其它处理数字数据的元件,例如T、C、D称为“字”元件。
但“位”元件组合起来也可以处理数“字”数据,“位”元件组合由Kn加首元件号来表示。“位”元件每4 bit为一组组合成单元,KnM中的n是组数。16bit数据操作时组数为1-4,32bit数据操作时组数为1-8。
注意:Kn 不可以变址修改。
4、    整数与实数
1、    整数
在PLC中整数的表示及运算采用BIN码(二进制数)格式,可用16bit和32bit元件来表示整数,其中最高bit为符号位,0表示正数,1表示负数。。
整数表示:最大(16bit)  0111 1111 1111 1111   +32767
              (32bit)  0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2147483647
          最小(16bit)  1000 0000 0000 0000   —32768
              (32bit)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147483648
注意:负数以补码方式表示。
补码:即将负数的绝对值加1,转化为BIN码(二进制数)后逐位取反(包括最高位)
2、    实数
实数必须用32bit来表示,即用数据寄存对来存放实数。实数的浮点格式如下:

S    E7    E6    E5    E4    E3    E2    E1    E0    A22    A21    A20    A19    A18    A17    A16    A15    A14    A13    A12    A11    A10    A9    A8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S:  符号位   0为正   1为负
E0----E7: 指数段   E0为0    E1为2    E2为4    E3为8   E4为16   E5为32    E6为64   E7为128
A0----A22: 底数段   A22为0  A21为A20为A19为A18为A17为A16为A15为A14为A13为A12为A11为A10为A9为A8为A7为A6为A5为A4为A3为A2为A1为A0为
实数值=S(1+A的和)*2的(E)次方
3、    实数的科学记数格式
     PLC内的实数的处理是采用上述浮点格式的,但浮点格式不便于监视,所以引入实数的科学记数格式。。这是一种介于BIN(二进制)与浮点格式之间的表示方式。此种方法也需要占用32bit,即两个“字”元件,通常也用数据寄存器对(例如D1、D0)来存放。这时,序号小的数据寄存器D0存放底数,序号大的数据寄存器D1存放以10为底的指数。
科学格式实数=(底数)*10的指数次方
底数范围:±(1000---9999)或0
指数范围:-41-----+35
注意:底数保留小数点后4位

END 程序结束    PLC执行到END指令时进行输出处理,并刷新警戒时钟。

INV   此指令是把指令所在的位置运算结果取反,取反后结果仍可继续运算。INV指令无需操作元件。

PLS  上升沿脉冲  在驱动输入接通后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操作元件:Y  M
应用:必须两个输入同时时,才有输出。

PLF  下降沿脉冲  在驱动输入断开后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操作元件:Y
注意:特殊辅助继电器不能用PLS或PLF驱动。

SET  置位   执行条件满足时令元件保持ON后,即是条件断开元件也保持ON。
操作元件:Y  M  S
RST   复位   执行条件满足时令元件保持OFF或数据清零(用常数为0的传送指令也可使数据清零,但存在区别)
操作元件:Y  M  S  D  V/Z  T  C

MC   主控电路块起点  操作元件:  N  Y  M(不可用特殊M)
MCR  主控电路块结束  操作元件:  N
使用格式:LD   X0
MC  N0  M10
          :
          :
          MCR  N0
(1)    当X0置ON时,执行MC与MCR之间程序;X0置OFF时,保持当前状态的元件:积算定时器、计数器及用SET/RST指令驱动的元件。变成断开的元件:非积算定时器、用OUT指令驱动的元件。
(2)    MC指令后,母线移至MC触点后,返回原来母线的指令是MCR。MC指令使用后必定要用MCR指令。
(3)    在MC 指令内再用MC指令时,形成嵌套嵌套级的N编号就顺次增大。返回是用MCR指令,就从大的嵌套级开始解除。
  • 下载积分:+1(小洋专用)
  • 爱拼才会赢 .

网友A(2011-11-04):
    楼主好淫啊,最好是多一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