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线路电压降怎么计算 请高手进

楼主(2011-06-09):
如题,请有经验的告诉一下

网友A:
电压降U=线电阻R*电流I
电阻R=ρl/s 铜芯电线的电阻率:ρ=0.0172
I=P/U
电压降U=RI
注意I=P/(1.732*COSφU) 我算的是线路损耗压降,还有负载的(电阻,感性)
下载积分:+1(wslok)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