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编程软件求助!!!

楼主(2011-06-09):
哪位朋友能给个西门子触摸屏编程软件的下载地址啊?

网友A:
亿万电器的FTP上有WINCC FELEXBLE2008 SP2, 论坛里有PROTAL WINCC V11下载地址。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感谢帮助

网友B:
本论坛首页就有下载连接。目前比较常用的是WinCC flexible 2007/2008 SP2版本。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论坛首页就有下载连接。目前比较常用的是WinCC flexible 2007/2008 SP2版本。
好像说安装这个之前要先安装什么软件?

网友C:
没有吧。。。我都是拿过来就装的

网友D:
1楼的师兄能否帮忙回答一下:【西门子PC adapter USB转换器哪位大师在S7-200PLC上上传或下载过】这个帖子呀,小弟谢谢你啦

网友B:
安装时先装STEP7 V5.* 然后再装WinCC flexible 2007/2008 SP2,安装完成后都需要授权。授权钥匙也可以在本站论坛上下载。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感谢

楼主:
必须安装300.400PLC的编程软件才能安装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吗?

网友B:
这个当然没有必然的联系,先安装那个都行,单独装一个也可以。
只是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二个软件都安装上去,方便编程调试吧。WinCC flexible 2007/2008 SP2支持集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