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9):
学校实验室用的是FX2N-48MR的PLC,输出是继电器的,有一台的Y0口坏了,我想自己拆开看看是不是继电器坏了,想问下,拆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还有就是那种小继电器有的买吗?
--------------------------------------------------------------------------------------------------------------------------

谢谢楼下的几位,请问这种继电器有的买吗?比如是什么型号?第一次搞,有点迷惑。。。

网友A:
三菱的PLC,继电器输出,我倒是拆过要小心别把那几个倒勾弄断了

网友B:
怕什么.拆就要.继电器烧了很正常.我都经常拆了自己换.

网友C:
完全可以自己更换继电器

网友D:
如果楼主是教师,就让学生来拆,最后.........嘿嘿............
没有啥特别注意的,应该和修电路板没啥大区别吧?!
饿米豆腐

网友E:
可以换,注意工作电压就可以了
秦汉

网友F:
我经常换

网友G:
最好是有专业的人士来拆,自己拆一定要纪录步骤。

网友H:
可以换,拿样继电器样品到电子市场有得卖,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I:
可以换的

网友J:
可以自己拆的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K:
可以换的。

网友L:
应该可以

网友L:
应该可以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可以换,拿样继电器样品到电子市场有得卖,
好买吗?

网友N:
我没有试过,但是应该可以!

网友O:
注意工作电压就可以了,相匹配的就好了

网友P:
自己可以换 用松下的PA1a-24的就可以替代

网友Q:
自己换一个输出继电器很简单么,但要注意线圈电压

网友R:
没有换过、学习了

网友S:
我换过,但是继电器是厂家发的,我也出去转过,但是没有找到那一种的继电器 焊接的时候 烙铁热了就把电源断掉,

网友T:
可以换,电子市场去买,不太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