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时钟指令的不可以复位吗?

楼主(2011-06-09):
为何下面的全部复位指令不执行呀!错在哪里?D300是读取的时钟。D303是时,D304是分。谢谢大家!

楼主:
不知道哪位可以给我一个答案。谢谢!

网友A:
K303永远也不可能等于K13呀,
,怎么能通呢。你用的都是=。 你应该是输入错了,把K303改成D303.

楼主:
我知道了,我是把D303 写成了K303 ,真是笑话。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