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编程

楼主(2011-06-09):
各位老师请问电磁阀在梯形图里咋表示,就是电机一停电磁阀动作一次然后复位,请指教

网友A:
没表示,用PLC的输出端连接 在梯形图编辑你需要的动作

楼主:
需要的动作?常开常闭吗能详细点吗?

网友B:
给个图给你.

网友B:
Y0是电机.
电机停止输出后触发Y1电磁阀。
然后开始计时(输出时间可调)
时间到复位Y1.电磁阀停止输出.!

楼主:
电机停止输出后触发Y1电磁阀。
然后开始计时(输出时间可调)
时间到复位Y1.电磁阀停止输出.! 能不让电磁阀计时吗 就是电机停止的那一瞬间 电磁阀动作然后瞬间复位 请指教

网友C:
呵呵,有这问法的吗?

网友D:
呵呵!你可以用文字表示

网友E:
"能不让电磁阀计时吗 就是电机停止的那一瞬间 电磁阀动作然后瞬间复位 ""
停顿的再短也是有时间的,0.1s、0.01s、0.001s,可以用把T1的k值降低

网友F:
问題不复杂,给你问复杂了!这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