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楼主(2011-06-09):
这是16个彩灯左右循环的程序,对与功能指令
rol
]当目标操作数是位组合元件时,必须是16位或者是32位,假如我想让15个或者20个彩灯左右循环应该怎么编程序啊

网友A:
加上比较指令。
15位
第15位等于1,延时,将第一位置1.
20位同理。
下载积分:+1(plc420827) 热心助人

网友B:
找规律哪,这是16个彩灯左右循环的程序,对与功能指令rol]当目标操作数是位组合元件时,必须是16位或者是32位,假如我想让15个彩灯左右循环,应该是把Y17改为Y16 ,K4Y0改为K8Y0,或者20个彩灯左右循环,应该是把Y17改为Y23 ,K4Y0改为K8Y0,注意Y为八进制,对你有帮助的话,给我打分,谢谢
下载积分:+1(plc420827) 热心助人
秦汉

网友C:
可以直接用移位指令呀

楼主:
5楼你的方法我试过了可以的,谢谢,

楼主:
1楼可以再说的详细一点吗?比较指令我用过了,结果到亮到第15时不往回亮了,可以在说的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