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9):
要求:
   1、3个伺服(一个是送管,一个弯管,一旋转角度),5到6个气缸配合动作(一个夹铜管气缸,一个弯管压紧气缸,还有几个是调动时才用的,平时不
     用动)。机械是我们做好的,只找人做电气方面.
   2、弯管的参数能通过电脑某软件画出要弯管的图型,编好弯管的方法,自动传送到控制系统进行弯管.或用G代码等方法可手动输入。
   3、大概弯管精度,角度在半度内。直线为1MM内。要求不是太高。只用气动的,弯的是20MM以下的铜管.   4、能存50种内的程序,可调用。
   5、不论采用什么控制都行。
   TEL:0769-88611555-6616 谢生    最好是东莞的,专业一点的,能有时间做的.非诚勿扰.
jxh668

网友A:
弯管精度,角度在0。05度内。直线为1MM内???

网友B:
0.05度  还有钢材的回弹系数呢?
哥哥 ,这个不是单单电气的问题,还有机械方面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其他的要不要

楼主:
基它的不用了,目前就做这个。

楼主:
自己顶,都不知冗到那去了。
工控组态

网友D:
弯什么材料的弯管机?

网友E:
机械是你们设计好的是不是???要是只要做电控部分可以找我司 ,专业做CNC系统

网友F:
可以联系我,我做过此类产品

网友G:
可以联系我,我是专做弯管机的,你准备用什么PLC,上位机是用工控机还是触摸屏。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楼主(2011-08-15):
会搞的电话联系我.

网友H:
引用 网友B:
0.05度  还有钢材的回弹系数呢?
哥哥 ,这个不是单单电气的问题,还有机械方面的

楼主只说了0.5度,这个回弹系数,是有补偿的,也就是设定角度会有两个参数,一个是目标,一个是补偿值。3套伺服,想必是送管和专管。还有一个不知是?难道是小力矩的弯管?直接伺服驱动弯管?因为楼主只是提到的是气动,没提到用液压,估计不是重型弯管机
只是气动,弯的是20MM以下铜管.
  • 下载积分:+2(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I:
三维弯管机,比较成熟的东西了,不知道是不是拉弯?只要机械方面控制好起皱、回弹,电控方面不是难题
下载积分:+3(xiejun8103)

网友H:
张家港这方面的企业那是一个多啊
下载积分:+3(xiejun8103)

网友J:
很像我以前做的一套程序,可以拿给你用
你是用什么做的.操作都编辑程序方便吗?能否发个附件看看,非常谢谢.
下载积分:+2(xqx66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xiejun8103)

网友E:
东莞远了点,我在浙江,你还是先在那边找找吧

楼主:
想找个东莞能做这方面的啊.会的人别藏起来了.
,联系我.

楼主:
我顶!!!!!!!!!!!!!!!!!!!!!!!!!!!!!!!!!!!!! 我急呀,兄弟们帮下我!!

网友K:
你要是把价钱打上去,还要多等会。很多人上班是不能上网的要下班了回家上。明天来看看

网友L:
做你中介。。要不要, 包办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M:
给你个建议,你买台台湾乔升的折弯机,然后复制就可以了。

楼主:
我只是打工的,买东西复制是不可能的.只想找个会搞这方法面.公司出钱,把他搞好.

楼主:
能做的出来说句话,我们老板有钱.别怕给不起,

网友G:
这样的仿真可以吗?留个邮箱我和你联系。

网友G:
我可以用组态王给你做上位机,如果不用插补,下位机用OMRON CP1H ,要用插补的话,要用台达或三菱。

网友N:
我们的方案给楼主说一下。
一台电脑,这是必须的。要求不高只要有COM口就行了。(现在的电脑很便宜的)
配一台我们的三轴运运控制器,做铜管弯管机很简单的。只要你的硬盘够大,存多少工程都可以。
编程是用类BASIC语言,非常简单明了。可以做多轴插补,圆弧插补,螺旋插补,齿轮同步等高级功能。当然如果楼主只是做用在空调等家电行业的三维弯管机就更简单了。
有意的话可以留言,到时我给你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