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读取摸拟量数不稳定

楼主(2011-06-09):
0-10V摸拟信号供给FX3U模块,但PLC读出的数值不稳定,0-10V摸拟信号,在没有任何电压下,PLC的数值在-1 0 1 2之间跳动,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谢谢!

网友A:
信号两端并联一只0.47的电容

网友B:
学习啦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C:
加段类似滤波的程序,模拟量手册上有的,比如加20次后算平均值,得到的数据就稳定了。。如果数字还是不稳定,可以用排序指令去掉采集过来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在算平均,数字就稳定了。。平均次数看你的要求,太大数字变动很慢

网友D:
我也遇过,学习了
秦汉

网友E:
三菱AD模块通道多的时候 程序读取执行条件该怎么做啊

网友F:


网友G:
以后会遇到的

网友H:
不错遇到类似情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