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2n 系列PLC 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1-06-09):
求助大侠。我有个FX2N -64MR 的PLC ,运行正常,我想读程序,当第一次与电脑连接时,通信测试,PLC 与电脑连接成功,当读程序时,就跳出对画框,连接出错,请检查连线,以后每次读,都是这样,而且老是显示PLC与电脑连接不成功,我换啦4根数据线,2个电脑全是这样,但读另外的FX 2N PLC ,都能读出来,能下载下来,请教搞手这是咋回事,谢谢啦, 另外这个PLC 以前我读出来过,而且也有下载,不知道现在咋回事,还有这个PLC 通讯口与触摸屏能通讯

网友A:
是不是加密了,还是其它原因???不太清楚!!!

网友B:
是不是要设的COM口不对,你可以查一查连的时候COM口是多少与你在软件里设的一样不

网友C:
2楼 说得有道理,自已把COM端口设为你现在正在连的PLC 的端口
秦汉

网友D:
可能是PLC的串口有问题

楼主:
换个串口, 好的几率有大吗

网友E:
COM口设置不正确,电脑COM端口要和PLC端口设置一样

楼主:
电脑的COM口,是固定的,就我的电脑是COM3 ,

网友F:
COM3口是默认的调制解调器的端口号。除非你自己修改过
版主,帮帮小弟

网友G:
呵呵,这个问题只要重新装一下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请教楼上的大侠,重装哪个驱动,是软件的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