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 请指教

楼主(2011-06-09):
我用SET指令让Y0 Y1 Y2 三个线圈吸合保持 然后用 传感器X1 得到信号后 断开Y1 用的是RST 线圈复位指令 传感器 X2得到信号后断开Y2 用的也是RST线圈复位指令
问题出现了 我送上电后我还没发出信号让 Y0 Y1 Y2吸合 先用手 碰了下传感器X1 居然Y0 Y1 吸合了 碰了下X2 也一样 我的意思是 我没发信号Y0 Y1 Y2不吸合是正常的
我给X1或X2信号 Y0 Y1 Y2也不应该吸合啊 X1 X2我用的是RST啊

网友A:
程序发过来,我帮你看看。
下载积分:+3(辛勤蜜蜂)

网友B:
你上电后,如果传感器都没有信号,那Y0 Y1 Y2三个线圈应该都吸合

网友C:
没程序,不好看

网友D:
好好看看编程手册,没有的话我这边有!

网友E:
你首先就用的SET把Y1.2.3都置位了,就是线圈都工作了,这样的梯形图好像是错误的吧,在SET前有什么常开/常闭吧。你把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F:
要用LDP ;LDF;之娄的指令

网友A:
已和楼主走私,问题得到解决,谢谢给位。

网友G:
呵。。解决了问题也发出来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