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C adapter USB转换器哪位大师在S7-200PLC上上传或下载过

楼主(2011-06-09):
我刚买了一个西门子(国产)PC adapter USB转换器,厂家说可以兼容S7-200、300、400编程,可USB驱动装好了,在PC adapter (PPI)通讯模式下看不到USB 端口,奇怪在PC adapter (MPI)、PC/PPI CABLE (PPI)通讯模式下能看到端口,我现在用的编程软件是Step 7-Micro/Min V4.0的版本,PLC型号是S7-200-CPU224,望路过的大师兄帮帮忙,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A:
用原装的顺利连接的飘过。你的软件应该没有问题的。
国内虽然有叫卖功能和原装的一样的,但知道有的仅仅是叫卖而已。
下载积分:+4(liuhuaxing)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师兄的回复,因为我公司订购了一套用S7-400做主站,8台S7-200做分布控制的一套自动化系统,为了将来,所以就买了此转换器,现在用USB-PPI的线缆和S7-200通讯没问题,我现在很着急哟,兄弟们。

网友A:
你公司这么多东西都定购了,还差那一根通讯线的钱?
或者你两个系列的PLC,通讯线不用通用的。
下载积分:+4(liuhuaxing) 热心助人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师兄,我只是想先熟悉一下,哪知道是这回事?因为我的USB数据线太多了(三菱的。欧姆龙的。威伦的,海泰克的、西门子的)不方便,就想简化撒 ,哪知道这么麻烦呢?

网友B:
我没用过PC adapter USB,不做谈论。
你应该买CP5512,我用CP5512非常好,200,300,400,屏,810D等通吃。
下载积分:+4(liuhuaxing)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我上次看到你的帖子也是提到CP5512卡,

网友B:
吐血
你被骗了,CP5512原装需要4K以上,国产仿冒2K左右,而且根本不是USB接口的。
下载积分:+4(liuhuaxing) 热心助人

楼主:
先研究研究再说吧,

网友C:
公司订购建议直接买原装。
这点钱对公司来讲不算什么,但连线十分方便,可以使人心情舒畅的去工作,有效的提高工作效率。
下载积分:+4(liuhuaxing)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版主,你说得对,但设备要年底才能到,我是笨鸟先飞的人,想先学习一下啰,

楼主:
我还请教一下楼上的版主,我用USB-PPI的编程线缆可以直读S7-200 CUP224 PLC的程序,支不支持PPI通讯,

网友A:
正如别人所说,你被骗了。你的线,只是国内的山寨的,模样做的差不多而已。至于性能和功能就不多说了。

用CP5512,还要你的电脑带PCMCIA卡,新的本子已经取消这个插槽了。如果可以的话,推荐选择CP5711吧。

你USB线多,估计是本子不带串口的。推荐通过USB--COM或者转接卡--COM来转换成串口后连接编程线,很方便的。
PCMCIA--COM或者EX-COM的价格也就100大洋左右,6年前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转换后是真实的COM口。
如果用USB--COM的转接线,推荐用质量好一点的,价格也是100大洋的就不错了。
  • 下载积分:+4(liuhuaxing) 热心助人

网友D:
    用原装的顺利连接的飘过。。。。。。

    不管是PC ADAPTER USB 还是 CP5512 还是西门子PG ,哥都有,哥只用原装的。。。
  • 下载积分:+4(liuhuaxing) 热心助人

网友E:
    PC adapter USB  用在200上好像有点卡..
  • 下载积分:+4(liuhuaxing) 热心助人
  •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师兄的回帖,版主或师兄们若有空帮忙截个PC adapter USB  用在200上的通讯设置图上来供小弟参考一下可以吗?我是这样设置的有错吗?我的软件是STEP7-MICRO WIN V4.0能行吗设备管理图上的USB就是PC adapter USB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C adapter USB  用在200上好像有点卡..

    西门子原装的USB编程适通讯配器,用在200,一直很流畅。而且很顺利就能连接的。
    西门子的PLC,最基本的通讯协议就是PPI的,说不支持,很好笑。

  • 下载积分:+4(liuhuaxing)

楼主:
    谢谢版主,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感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原装的USB编程适通讯配器,用在200,一直很流畅。而且很顺利就能连接的。
    西门子的PLC,最基本的通讯协议就是PPI的,说不支持,很好笑。
    [attachment=63373]

    我用的就是原装的 搜索老半天才能查询到PLC (用的SP8版本的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 下载积分:+3(liuhuaxing) 热心助人
  •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楼主:
    谢谢以上的各位版主和师兄们,问题已解决了,是我的PLC(S7-200-CPU224原装进口订货号是6ES7-214-1BD21-0XB0) 版本过老造成的,PC adapter USB转换器用在S7-200-CPU222-CN 上还是蛮顺畅的通讯,我的PLC用USB-PPI也很顺畅,大家有机会可以验证一下

楼主:
    谢谢以上的各位版主和师兄们,问题已解决了,是我的PLC(S7-200-CPU224原装进口订货号是6ES7-214-1BD21-0XB0) 版本过老造成的,PC adapter USB转换器用在S7-200-CPU222-CN 上还是蛮顺畅的通讯,我的PLC用USB-PPI也很顺畅,大家有机会可以验证一下,在这里要感谢大连德嘉电子的工程技术人员热情的售后服务和鼎力的帮助。

网友F:
    我用的就是USB的线,呵呵,不过看来我是来迟了

网友G:
    我用过原装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