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1-06-09):
FX1N不支持浮点运算 那么触摸屏可以显示小数吗 比如读频率 电流

网友A:
可以用整数除系数(十进制),然后将余数乘该系数,得到的是小数点后的数值,在触摸屏上的画点,点前显示整数部分,点后单独显示该数值(小数部分)。
谢谢 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