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哥,来请教你一个理论问题?

楼主(2011-06-09):
同样功率的单相马达与直流马达相比为什么直流电机电流比交流电机电流要大?求解,谢谢,好贴加分。

网友A:
应刻交流比直流大.你的单相马达可以是乱标的。

网友B:
单相比三相大。单相绕组有副绕组,本身的特性就决定了。

网友C:
应该是单相交流比直流的体积大。其实三相的也比直流大。
我想主要是直流电机的定子基本没涡流,而转子是直接电流流过的。交流电机的定子铁芯有涡流,转子电流时定子感应过去的,而定子转子间是有间隙的,这个间隙的磁阻会很大,有较多的功率消耗在这里。
下载积分:+2(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D:
也不能这样比较吧,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的形状不同,交流电机做成圆形这样交变磁场的磁力用率可以达到最大,而直流电机不存在交变磁场,方形可以使磁极做得相对大些,交流电机形状趋向于短高,直流电机形状趋向于细长,所以关于体积没什么可比性吧

楼主:
各位理论哥,我比的是电流,直流电机3相和交流三相电流比较呢?但我还是觉得3楼哥是个人才,给你加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理论哥,我比的是电流,直流电机3相和交流三相电流比较呢?但我还是觉得3楼哥是个人才,给你加分。
害我也理解成了比个头

网友D:
功率公式:P=UICOS
直流电机功率因数是1,交流电机功率因数视负载和电机类型而定,而交流电机的无功功率的损耗分2种,涡流损耗和磁滞损耗,即铜损和铁损,都是发热的形式消耗了
所以交流电机比直流电机电流大
但是要注意一点,交,直流电机的电流虽然都是电驱电流,交流电机电驱电流是指定子电流,直流电机电驱电流是转子电流

网友F:
这个是技术决定的
秦汉

网友G:
直流电只有电阻。交流电还有感抗与容抗。

网友H:
直流电哪来的三相? 论个头,同功率同电压单相交流电机比直流电机大。同功率同电压单相交流电机比直流电机的电流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技术决定的

顶你 进口的  国产的  大公司  小公司  做出来都同样功率电流都会有所差别。修电机的时候把定子铁芯拿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J:
学一下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楼主:
“直流电哪来的三相? 论个头,同功率同电压单相交流电机比直流电机大。同功率同电压单相交流电机比直流电机的电流”
     没有吗?我们公司就大把三相的,小日本的,80-90年代的设备,没有变频,直流调速。单相的我也知道啊,不救是手磨机,手电钻等电动工具吗,还有无刷的呢?12楼楼主,去调查调查发言。
   看来论坛里面的高手还没有出现,等待完美答案,加精,加分。

网友K:
又学习了,三相直流电机,长丰实业大哥教一教我三相直流电机工作原理撒,在此小弟感谢了,

网友H:
15楼的师傅,你说的是三相交流电变直流吧?直流电分正负极.那么你说的第三根是什么极 .   手磨机,手电钻等那叫串极试直流电机.交流电直流电都能用  你说的,日本的那是直流 开关电源,是把三相交流电整流,变成直流。三相交流,单相交流电都能变成直流 。直流电机可分并极式,串极式,和复极式,它极式几种。其中 串极式是交直流两用电机

网友H:
长丰实业 不知你问的什么,功率相同的单相交流电机 电压不同电流也不同 。如1千瓦220伏单相交流电机6安左右。1千瓦36伏单相交流电机50几安。直流电机也一样。1千瓦220伏直流电机4.5安。1千瓦24伏直流电机41安。

网友K:
17楼的师傅你怎么较真呢?中国人不能制造三相直流电机,日本人也造不出来啊

楼主:
学习了,已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又学习了,三相直流电机,长丰实业大哥教一教我三相直流电机工作原理撒,在此小弟感谢了,

百度下三相直流电机好吗?谢谢你积极参与,我也能被这问题难倒了,同事问的,我也跟他辩,吵起来了,我只想搞明白真正答案是什么》?
http://wenku.baidu.com/view/7b4442fafab069dc5022012f.html  这里有你所说没有的3相直流电机,我也不知道是你错了,还是互联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楼的师傅,你说的是三相交流电变直流吧?直流电分正负极.那么你说的第三根是什么极 .   手磨机,手电钻等那叫串极试直流电机.交流电直流电都能用  你说的,日本的那是直流 开关电源,是把三相交流电整流,变成直流。三相交流,单相交流电都能变成直流 。直流电机可分并极式,串极式,和复极式,它极式几种。其中 串极式是交直流两用电机

百度下三相直流电机好吗?谢谢你积极参与,我也能被这问题难倒了,同事问的,我也跟他辩,吵起来了,我只想搞明白真正答案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又学习了,三相直流电机,长丰实业大哥教一教我三相直流电机工作原理撒,在此小弟感谢了,

http://wenku.baidu.com/view/7b4442fafab069dc5022012f.html  好好看看,师傅

网友K:
我晕,我以为有几千瓦到几百千瓦呢?这种电机最早叫直流伺服电机,由电子电路驱动,如硬盘、DVD光驱、录像机主导轴、复印机等电器上驱动就是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