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200H程序帮助

楼主(2011-06-10):
没有搞过欧姆龙程序不是很懂,请教高手帮忙注释一下多谢

网友A:
没I/O电路图,谁都会看得头晕眼花

楼主:
这个是老设备上传出来的,也没有电路图,就知道三个输入模块IA222,六个输出模块其中三个是晶体管输出,另外三个是可控硅输出

网友B:
手动顺着线,看看来龙去脉。

楼主:
输出线圈从3.00到3.07是代表输出继电器还是内部继电器
还有4.00到4.06代表什么
5.00到5.07
6.00到6.07
7.00到7.06
8.00到8.02
30.00到30.15
31.00到31.15
32.00到32.10
以上全部是输出线圈是输出继电器,请教还是内部继电器,多谢

网友C:
请教OMRON NT31C-ST141-V2 触摸屏上传程序用什么编程线

网友D:
三个输入模块指的是0.00-0.15,1.00-1.15,2.00-2.15.六个输出是3.00-8.15,30通道应该是内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