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没电枢电压???

楼主(2011-06-10):
直流调速器有励磁电压,没有电枢电压,确定是板子的问题,模块是好的。板子哪里坏了呢?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一般是触发电路坏

网友B:
励磁电压能0-90V可调吗?你的电枢电压是指电机的电压吗?

网友C:
看你的的触发信号是不是同一个模块,一般驱动元件比较容易坏,特别是大功率器件,,,首先看看驱动晶闸管,用示波仪看看触发信号发生模块,查查小信号

网友B:
哪里有模块?只是BT33控制晶闸管导电延时角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