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直流电源

楼主(2011-06-10):
为什么我用外部直流24V电源给传感器供电 信号线接PLC的输入端 然后用手去碰传感器 PLC没反应呢 传感器的的指示灯也亮 PLC的输入指示灯不亮 请各位老师指教 为什么用PLC的24V电源就行

网友A:
我看你应该没构成回路,仔细看看你的PLC说明书,有传感器接法。

网友B:
看看PLC和传感器输出有没有构成回路

楼主:
为什么用 PLC的24V电源就行

网友C:
是 外部电源 没和 PLC的 电源形成 回路 。 你所 描述 的因该 是 两个独立电路 所以 。。。

网友D:
很简单把外部电源负极和PLC负极连起来试试看,好吗
秦汉

网友E:
外部电源要和PLC电源公共端连接

网友F:
传感器分有源的和无源的,具你说的是用源的,PLC内部的24V不用连的,外部24V就要连接COM,有源的应该是3根线,棕,兰,黑;棕(+24)和兰(-24)接电源,兰再接COM,黑接输入点X

楼主:
谢谢了 各位老师

网友G:
应该是COM跟0V没有接在一起吧

网友H:
多正确,传感器分PNP和NPN接法有区别兄弟你看吧

网友I:
你可以把外部电源并接到PLC的内部电源上com接烉极

网友J:
电流没有构成回炉

网友K:
建议刚接触工控的朋友们,一定要注重基础知识,基础打牢了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网友L:
把PLCCOM端和外部负极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M:
一种情况是没有构成电流回路,还有一种情况是传感器接线错误.

网友N:
没有形成回路

网友O:
一个原因是没跟PLC行程回路,二是传感器是感应什么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