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有可控制三步进电机的PLC吗,型号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1-06-10):
三菱有可控制三步进电机的PLC吗,型号是什么谢谢
秦汉

网友A:
啥意思?
是三相步进电机,还是三个步进电机?
三相步进电机的话,和PLC基本没什么关系,是和步进电机控制器有关。
如果是三个步进电机的话,就要用FX3U或3G,2个步进电机及以下,用FX1N,1S,2N,2NC,3U,3G等都可以

楼主:
2个步进电机FX1N,1S,2N,2NC,不可以吧
秦汉

网友B:
FX2n主机
+FX2N-1PG可以控制三台

楼主:
2个步进电机FX1s可以吗,如果要求二轴同时运动呢,谢谢
秦汉

网友B:
FX2N-20GM

网友A:
引用 楼主:
2个步进电机FX1s可以吗,如果要求二轴同时运动呢,谢谢
三菱的FX系列不支持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只能简单定位,包括FX3U,所以你要2轴同时,你就要选定位模块了。我好像看见论坛里有高人用FX1N做划圆的,我不知道咋做的
如果不想选模块,选松下的FPG系列是个不错的选择,支持直线插补,圆弧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