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xueplc.com

楼主(2011-06-10):
公司里上了批设备,正在进行安装调试。是用文本显示器来设置主电机的转向,分“左转”和“右转”,今天操作人员告诉我, 昨天明明设置了左转,今天上电后,屏幕上怎么显示右转了呢?开机时,转向反了,停机后,又改成左转,这才好。
车间里总共安装了6台样机,只有这一台是断电后,转向设置复位为右转,其它的设备设置成左转,停电再上电,依然是左转。
设备的控制部分主要由SLIAN文本屏,西门子PLC、台达变频器控制。通过屏上的按键“F1”来设定主电机转向,通过监控PLC的程序,得知功能开关“F1”对应的PLC程序中的位存储器“M10.4”,作为转向标志位。当操作人员按下文本屏上的功能开关“F1”,将对“M10.4”置位,其常开闭合,置位Q0.1Q0.1的常开闭合,变频器的转向信号接通。
将设备断电,送电观察了一会,知道断电再送电,转向标志位M10.4OFF状态。因此M10.4的常闭是恢复闭合的,进而复位Q0.1。上次设定的转向也就失效。
起初我考虑的是西门子PLC的位存储区M是不是分断电保持和不保持两种?它是如何分类的?是不是像定时器一样,根据定时器编号,分成几段,同一段的定时器的分辨率是相同的,不同段的定时器的分辨率是不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得改功能开关“F1”所对应的位存储器M的编号了。
有位同学比较熟悉西门子PLC,于是发短信向这位同学请教:“程序里的M寄存器是不是分断电保持和不保持两种?怎么分类?”同学回复短信:“对,在系统块里面有断电保持设置范围MB就可以区分了。”于是我在编程软件里打开系统块里的断电数据保持子栏目,看到里面关于MB的设置围。
打开系统块的对话框,我心中又有疑问了,什么疑问呢?且看我给同学发的第二条短信:“M10.4属于MB吗?偏移量和单元数目是什么意思?我能把M10.4设置成断电保持吗?”不一会,同学发来短信答道:“属于MB偏移量之前的不属于保持继电器,偏移量之后的属于保持继电器,单元数目表示从偏移量开始的保持继电器的个数。”这一下,我心里有底了,也特别高兴,对于我这个初学PLC的毛孩子来说,能改动一下设备里的程序,使之满足操作的要求,是蛮有成就感的。
断电保持的位存储器MB,从M14开始,往后一直到M31,总共18个。而功能开关F1使用的是M10.4,只要将其偏移量由14改到10就可以了,但是不能随便改,万一M10M13之间的其它寄存器不需要断电保持呢?于是检查了程序中的所有位存储器M,将其偏移量由14改到10,对其他位存储器M没有影响,因为这之间只用了M10.4,于是将其偏移量由14改为10。改完了以后,经试验还是不行,这才发现一条很重要的提示“系统块设置参数必须下载才能生效。”于是把修改好的程序重新往PLC里下载了一遍,这次对M10.4置位后,断电再送电,其状态是保持的。操作人员对我也竖起了大拇指,呵呵,其实是很简单的小问题。
同理也可以设置其它存储区,如VTC为断电保持或是不保持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 转载自淘金哇-淘精华
本文链接地址: 西门子编程的一点小感悟(转帖)http://www.taojinwa.com/blog/?p=1670

网友A:
恩,又自己的感想。顶一下

网友B:
呵呵, 有感悟,有进步,多多学习

网友C:
一直不明白偏移量是什么意思,现在明白了,,,,

网友D:
学习一下,有所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