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是Q系列PLC的串行通讯模块,它有RS232口(CH1)和RS

楼主:
422口(CH2)各一个。在A900GOT上安装A9GT-RS4或A9GT-RS2串行通讯板以后可以连接到
QJ71C24。这种方式称作计算机链接方式。具体的连接步骤如下:
1.安装A9GT-RS4或A9GT-RS2通讯板,安装对应的通讯驱动(A/QnA/Q CPU,QJ71C24)。

2.用GX Developer对QJ71C24模块进行设置。
⑴ 选择“Parameter”/“PLC parameter”进行如下设置。

⑵ 点击“switch setting”按钮进行开关设置。
RS
422连接方式:

RS232连接方式:

3.接线:
RS
422连接:

注意:GOT侧的8号和20号引脚要短接。
当采用以上
RS422方式连接时可以实现最远1200米的长距离连接,在进行长距离连接时请使用屏蔽双绞线,并按上图所示在QJ71C24模块的SDA与SDB之间以及RDA与RDB之间接上终端电阻(330 Ω 1/4 W)
RS232连接:

注意:
GOT侧的7和8号引脚要短接。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 转载自
淘金哇-淘精华本文链接地址:
QJ71C24与A900GOT连接设置方法http://www.taojinwa.com/blog/?p=1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