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加热器加装 PLC 触摸屏,能远程操作

楼主(2011-06-10):
如题,轴承加热器要用通讯端口远程操作,在本机触摸屏上要有时间和温度显示(通过联机主控触摸屏也能操作),并能调整,加热完要进行退磁几秒钟,并告示加热完成,测温用PT100或红外线,触摸屏上有开关机按钮并外接,请会的朋友看一下要多少能搞定,最好在无锡周边

楼主:
时刻在线QQ173201209

楼主:
温度控制为到温度就停,无需PID

网友A:
不明白要远程控制,人不在加热有用吗?

楼主:
没人高兴做啊

网友B:
可以做的!我在昆山的! 电话:13656261792

网友C:
无锡惠山的,可以联系我。具体的工艺要求说清楚,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D:
你可以联系我qq263286819
我远程帮你

网友E:
采用台达温度控制器,+台达PLC+2个 台达触摸屏.温度控制器与PLC之间485通讯. 然后一个PL C拖2个屏(也是485).可以同时操作.间隔距离100米没什么问题, 如果要更远,可以选择两个屏幕带以态网络的,然后两个屏幕同步,
应该是比较省成本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