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选扩展单元

楼主(2011-06-10):
请教下一般的PLC基本单元若是晶体管输出的,扩展单元如选继电器的输出,可以吗?我现在用的是信捷XC5-32T 想加个扩展单元,本想选的是XC-E16X16YT.可是供应商说没有这种型号,后我我就改了XC-E16X16YR.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可以啊
下载积分:+1(xiejun8103) 热心助人

网友B:
主要看PLC是否支持扩展,支持就木油问题,不支持或已经满了则另想办法。
饿米豆腐

网友C:
看情况而定

网友D:
主机是晶体管的应该不影响扩展机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的

网友E:
可以,PLC接什么输出都可以,PLC内部只认端口,不认是什么类型的输出,不过这样实际应用不好,容易搞错烧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