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0):
函授站老师给的试卷,有这样一道题,我做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题本身有毛病?请教高手指点。如下:
2、画出下列程序对应的梯形图
0000     LD                         0000
0001     OR                       0501
0002     ANDNOT     0003
0004     OUT                   0501
0005     LD                          0003
0006     ANDNOT     0500
0007     LD                         0002
0008     TIM                      00
                          #0600
0009     ANDNOT     TIM00
0010     LD                         TIM00
0011     OR                        0503
0012     ANDNOT     TIM01
0013     OUT                    0503
0014     LD                          0004
0015     TIM                        01
                                                          #0020
0016     END(01)

网友A:
没多大问题啊,只不过是   8与15步在写时要加入 OUT TIM 0 #600

网友B:
要是我,起码打开软件,一条条输进去,再切换成梯形图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再说。

网友C:
2楼的方法很好

网友D:
编写出来的程序不对啊。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是三菱的PLC的指令表吗,有的指令没有见过如ANDNOT           还有     #0600   也没有见过,请高人指点

皖虎

网友F:
写的不对,欧姆龙的

网友G:
不是三菱的

网友H:
不是三菱的欧姆龙的?

楼主:
我是学的函授,教科书上是介绍的欧姆龙的编程器,这是老师给的期末考试的试卷,还有这样一个填空题:
6、定时器的定时单位有(               )、(               )两种。

真是有点搞不懂。

网友I:
100ms 10ms

网友J:
题有错误

网友K:
是基恩士的KV系列PLC

网友L:
欧姆龙C系列的PLC,题确实有点问题

网友M:
欧姆龙倒是没错,第7步是LD,第8步接了右母线,地6步后面接哪儿呢 第9步是 ANDNOT ,第9步  前面接哪儿呢, 我无语,

网友N:
谁出的题目

网友O:
如果不是楼主写错了,那就是误人子弟的操蛋老师该死了!

网友P:
17楼的是谁啊?乍看象是某大虾,原来是山寨的!杯具了!

网友Q:
這個題有錯誤。

网友R:
一看就知道说基恩士的指令,9楼和14楼的兄弟正解。基恩士的输出通道是从500开始的,还有基恩士plc的梯形图更别的不一样。

网友R: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97704.html
这个是我以前发的一个帖。
  •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S:
    17楼的不会是那大侠他兄弟吧,忒像啦,名字跟头像可以乱真。

网友M:
21楼的师傅,既然我错了(欧姆龙输出是以10.00开头)你能不能把答案献上来供大伙学习学习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R:
一看就知道说基恩士的指令,9楼和14楼的兄弟正解。基恩士的输出通道是从500开始的,还有基恩士plc的梯形图更别的不一样。
你没见过欧姆龙的有输出从0500开始的

网友T:
呵呵,我觉得欧姆龙太麻烦了,那些元件我真的很看不懂!当然这也是因为人懒吧!呵呵!我绕着走!

网友U:
刻个没有什么,题目就是题目,没有说写进去可以编译通过,只要按照语句表写出梯形图就是了,你管他逻辑语法等是否有问题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