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2N和3U型号怎么区分,各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10):
FX2N-32MR-001
FX2N-64MT-001
FX3U-48MR-DS
FX2N-48MR-D
FX3U-32MT-DS
FX3U-32MR-ES-A
MR是继电器的,MT是晶体管的,后面001‘DS’D‘ES--A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想了解一下,买个PLC学习学习。

网友A:
-001 卖给中国 内放中文说明书 交流供电
-D 直流供电 内放日文说明书
-A 交流供电
DS 直流供电 输入源型/漏型皆可
2N最常用的是 MT-001 MR-001
3U最常用的是 MT-ES-A MR-ES-A

楼主:
我常用的是继电器的,那晶体管的能当继电器用吗,这样说是肯定不能的,怎么区别用途呢

网友A:
控制接触器一般都用继电器
控制中间继电器可以用晶体管
继电器的特点是: 交流直流负载都行 能支持的电流大,一般2A一个点,但速度慢,一秒一个开关差不多了
晶体管的特点是: 只能接直流负载 能支持的电流小,一般低于0.5A,但速度快,一秒几十几百次都行,甚至有的高速点可以一秒十万次 控制伺服的脉冲通常需要晶体管输出形式
下载积分:+2(scw威伟) 热心助人

楼主:
哦,懂了,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