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如何设定才合适。

楼主(2011-06-10):
在一个恒温炉工程中,要求炉内温度一直保持90度不变,误差在正负1度。通过PID与PWM指令驱动固态继电器加热。PID的参数如何才能设置的合适。使系统波动不会太大。温度变化平滑,精度满足要求。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选用精度高点的仪表

网友B:
PID参数整定是比较复杂的过程,先整定P,再加入I,温度控制要加入D作用,一般来说为4:1衰减曲线比较合适

网友C:
仪表有自整定功能,设置一下就可以。

楼主:
硬件已经选择了FX2N-24MR FX2N-4AD-TC 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盘管。 请教仪表控制外的其它方法。

网友B:
关键是PID参数的整定,P作用快速逼近设定值,I作用是减少偏差,D作用超前调节消除纯滞后,P I D 参数设置合适完全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D:
这个大多数靠经验的。自己慢慢试。
皖虎

网友E:
同意六楼的,自整定只能逞一时。

网友F:
要注意热电偶在炉了的位置,PID要自己试着调。这三个参数有点复杂。

网友G:
给你一个文档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