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1-06-10):
我电脑为什么装不上三菱PLC仿真软件 每次关机的时候启动程序 哪位告诉我为什么?????

网友A:
电脑为什么装不上三菱PLC仿真软件:
1,装仿真软件之前,要先装匹配的编程软件
2,也可能是电脑中了毒,或是有什么软体故障
每次关机的时候启动程序:
1,电脑软体问题

网友B:
版主已说的很清楚了哦,先装编程软件后装仿真软件,注意版本要配套,三菱的仿真没有西门子的仿真麻烦,但西门子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