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6-10):
我想用L298n芯片驱动步进电机,那么图中芯片的四个输出口输出的是什么呢?是脉冲电压么?这个和输入芯片的脉冲电压比是不是电流增大了? 步进电机接的12V直流电是给转子绕组通电么?图中的八个二极管有什么用?求各位大虾指导,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想学,

网友B:
电路不完整,8个二极管应该是起续流作用的,也就起保护L298n芯片。2/3线和对应绕组没有标号。

网友C:
步进电机控制原理是弱电控制强电,你把可控硅的访原理搞明白
秦汉

网友D:
我也想学

网友E:
我就得你的图纸也有问题,绕组的中间抽头是公共端吧。

网友F:
是的 输出是脉冲电流(是有顺序脉冲电流) L298N只有个驱动芯片他必须由前置信号发生电路触发,他跟前置信号发生电路的区别就是你所说的输出功率问题,L298N主要是来实现功率放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