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三菱指令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10):
T0 U8 K1517 K10 K1
DTO H8 K158 K3000 K1
FROM H8 K807 D504 K1
Z0 K0 Z0
TO H8 K2001Z0 D302 K1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好像是模拟量,我只是略懂

网友B:
是模拟量模块的写入和读出的指令。

网友C:
FROM/TO 指令,是读取特殊模块内里数据到指定D储存区内

网友C:
FX系列编程手册内有详细介绍

网友D:
数据传送,FROM是从扩展模块的寄存器数据读到PLC主机的寄存器里,TO是从PLC主机的寄存器里数据写到扩展模块的寄存器里,只要你理解MOV就好, 两者相仿,DMOV是双字节传送
下载积分:+1(leiguosheng)
秦汉

网友E:
应该是缓冲寄存器

网友F:
没见过,没编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