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先安STEP 7,再安WinCC fiexible?

楼主(2011-06-10):
请教:我看书上写:西门子自动化软件的安装顺序要注意。例如必须先安STEP 7,再安WinCC fiexible。是这样吗?如果先安WinCC fiexible,再安STEP 7,会怎么样?

网友A:
STEP7 V5.4一上的版本可以集成WinCC fiexible
也就是说在STEP7中可以打开Wincc fiexible的工程.
如果你不需要集成,那就不需要按顺序安装.
STEP7是PLC的编程软件,WinCC fiexible是触摸屏的组态软件.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