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0):
  [upload=2]   请教:安STEP7 V5.4时,只能安到C盘!如果安到别的地方,会出现:
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除了你的文字以外,只看到会出现  冒号;
这个软件可以自定义安装路径的。但不能安装到中文名称的文件夹里面,因为这个软件不是山寨国产的。是正宗的老外的东西。
  • 下载积分:+4(aabbcc296)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你的文字以外,只看到会出现  冒号;
    这个软件可以自定义安装路径的。但不能安装到中文名称的文件夹里面,因为这个软件不是山寨国产的。是正宗的老外的东西。

    我分别安装到“STEP 7 V5.4 "” 和“西门子安装夹”的文件夹还是一样!!

网友B:
    guo版都说了,安装路径中不能有中文,是安装路径,你在F:\安装夹\STEP 7 V5.4就没中文了?????????????????????
  • 下载积分:+4(aabbcc296) 热心助人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C:
    用英文做文件名!!!!

网友D:
    应该安装路径都是英文才可以吧,不是只能安装在c盘的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guo版都说了,安装路径中不能有中文,是安装路径,你在F:\安装夹\STEP 7 V5.4就没中文了?????????????????????

    谢谢郭版主!   正是!你是怎么知道的?为什么带中文的路径不行呢?

网友E:
    我装在E盘。
    安装路径最好用字母。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