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加PLC最少要多少钱

楼主(2011-06-10):
各位工控前辈,小弟想买三菱PLC步进电机步进驱动,整套最少要多少?买最便宜的,各位大侠帮我参考推荐,是新手学习用的

网友A:
找杨荗明先生(本版主)

网友B:
学习用,旧的就可以,PLC三菱FX1S-10MT:400左右,步进加驱动加DC24 V:300左右,一共700,还有电脑,数据线
秦汉

楼主:
谢谢大家,知道了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