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楼主(2011-06-10):
请问我有一个炉子设定温度为1900度用6ES7235-0KD22-0XA0西门子PLC模拟量输入模块但是我没有找到温度检测探头它是怎么测温度的?如果有损坏是否会出现开机温度显示比设定温度还高。

网友A:
引用楼主337993186于2011-06-10 20:40发表的 6ES7235-0KD22-0XA0西门子PLC模拟量输入模块问题 :
请问我有一个炉子设定温度为1900度用6ES7235-0KD22-0XA0西门子PLC模拟量输入模块但是我没有找到温度检测探头它是怎么测温度的?如果有损坏是否会出现开机温度显示比设定温度还高。

楼主难道不知道EM235模拟量组合模块要外接传感器

网友B:
知道的比我还少啊

网友C:
235只是类似A/D转换器一类的东西,负责将外接温度探头的信号处理成CPU能读取的数字信号,要检测炉温,应该外接信号为0-10V)或4-20mA的温度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