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关于内存清除问题

楼主(2011-06-10):
今天我把CPM2A PLC 的内存清除了,结果吧程序下到PLC 后,接好线怎么输入信号接上COM端都不能输入信号(就是输入指示灯不亮)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在线监控或强制置ON,如能正常的话,可能是你接线的问题,PLC的公共COM端有没有接好?

网友B:
输入端COM端没有+24v 硬件电路板有问题,谁有CPM2A的电路板原理图?

网友C:
对于欧姆龙PLC,如果使用NPN 型传感器,COM端接+24V,如果使用PNP型传感器,COM端接0V,如果接线正确还不能使用,就有可能是硬件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