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

楼主(2011-06-10):
脉冲信号:是啥意思啊!PLS指令,请老师指教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叫脉冲信号 不叫信号 两者有区别吗

网友A:
就是和交流波形类似的一种信号,比如方波,锯齿波,三角波等等,一般都要求有陡峭的特性曲线,即很短时间达到最大值,而又能在很短时间到达零

网友B:
短时间通断,你可以想像一下闪光灯是什么样的,
PLS是长时间通信号,取一个短时间的一个脉冲信号,作为处理用
秦汉

楼主:
请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