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0):
我手上有一块屏,型号是:A970GOT-SBA,通讯板为:A9GT-QBUSS,早些时间是因为主板问题,主板修好后,拿到现场去试机,发现通讯不了,一直显示:CPU交信中。。。。我用软件上载程序和下载程序都可以的。怀疑是通讯板的问题,拿这块通讯板去与另一台屏上用,可以确定通讯板是好的,这样问题又回到了主板上,思来想去而不得其解,最后还在发在MEMORY INFO这个菜单里发现了一些区别:
[PLC COMM。UNIT]这项里是:NOT INSTALLED ;   [COMM DRIVER]这项里是BUS(Q),
查看另一台好的:
PLC COMM。UNIT]这项里是:BUS(Q);[COMM DRIVER]这项里是BUS(Q),
把那台好的通讯板拆下来,PLC COMM。UNIT]这项里也变成了NOT INSTALLED ,
看来故障就是在里,主板上可能有哪个地方有问题,所以这块板插上去了,没有在MEMORY INFO里识别出来,所以能读不上,
问题发现了,却不知道主板坏在哪里,所以特来请教各位师傅,可以指点我修,也可以商谈发给你们修,只要价格合理,请帮帮我,

网友A:
同时按住触摸屏画面的四个角,会弹出一个系统窗口,修改触摸屏的系统菜单,通讯设置里面更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楼上的不厚道,用got软件安装一下QBUSS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不厚道,用got软件安装一下QBUSS驱动!

同意!!!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