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0):
三菱PLC中加了个扩展输出模块,要写什么写相应的程序
原野

网友A:
不用的,地址就是往后加一个通道!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楼主:
FX0N-8EYT 8点输出
FX0N-16EX 16点输入
在加模块的时候要主要扩展第一个模块是输入还是输出?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会问!其实都可以!本人以前做工程都是加输入模块在加输出!(这里有一个问题扩展最多加8个!不可以大于这个数)还有就是编号不可以大于256!
你上面加的模块编号是这样的!
FX1N-60MT
输入:X0-X7 X10-X17 X20-X27 X30-X37 X40-X43
输出:YO-Y7 Y10-Y17 Y20-Y27
加了一个FX0N-16EX 16点输入 编号是从X50开始 X44-X47这4个点是没有的!
X50-X57 X60-X67
加了一个FX0N-8EYT 8点输出 编号是从Y30开始!因为主机是8进制整数!
Y30-Y40

在说一个例子:
主机是FX1N-40MT
输入:X0-X7 X10-X17 X20-X27
输出:YO-Y7 Y10-Y17
加了一个FX0N-16EX 16点输入 编号是从X30开始!
X30-X37 X40-X47
加了一个FX0N-8EYT 8点输出 编号是从Y20开始!因为主机是8进制整数!
Y20-Y30
因为主机是X20-X27是最后输出,加扩展就是X30开始!
60点的PLC都是这样!通病!64点的PLC就没有这个通病! 回答者: lfo_wbg | 三级 | 2008-12-19 11:19

2,在网上听说扩展后输入、输出点要少8点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指的是特殊功能模块。
    如果你还有其他种类的模块如ad模块ad模块之类的要接到FX0N-8EYT,FX0N-16EX后面去,这样不会搞乱。也就不存在,《输出点要少8点是什么意思。》

你的输入扩展模块元件地址号是Y050-Y057

你的输出扩展模块元件地址号是Y040-Y047 Y050-Y057
  • 下载积分:+1(云飞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