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谈谈接近开关,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1-06-10):
大家谈下接近开关,传感器PNP和NPN之间的区别,及用法上的区别。

网友A:
主要区别就是,一个是正极输出 ,一个是负极输出。

网友B:
会用就可了,主要上负极导通和正极导通的问题。
秦汉

网友C:
高低电位区分!!!!!

网友D:
源型和漏型的区别

网友E:
N指多子的电子的半导体,P指多子为空穴的半导体。
NPN顾名思义,就是中间是P型半导体,两头是N型半导体了。 PNP一个道理。
三极管放大的基本条件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两种三极管工作的时候,电源极性是不一样的。

网友F:
NPN是日本的,PNP是欧美的

网友G:
我想说的他们都说完了

网友H:
回复7楼 红墨水是美国产的,蓝墨水是日本产的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