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铜线怎样算负载电流?

楼主(2011-06-11):
比如: 300平方的铜线单相负载是650安,3相4线负载是500安(国标),是怎样算出来的呢?公式是什么?或者谁有那个铜线负载表可以发我不?

网友A:
看看吧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songchengju) 热心助人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B:
要看是国标还是非国标的!一般一平方七个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国标还是非国标的!一般一平方七个电流,
按你的方法计算截面要出大问题了.不懂不要装懂.

网友C:
要计算是比较麻烦的,你还是到电工手删上查个表吧.

网友D:
貌似没有标准的公式哦

网友E:
导线通过的电流密度和导线截面成反比,1平方是8安培密度,300的是1.5-2电流密度,自己算算吧

网友F:
还应该考虑一下趋肤效应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国标还是非国标的!一般一平方七个电流,
那400平方的不是要过2800A
可事实是400平方的只能过808A左右

网友H:
每年电工证年审时,老师总要教一遍:"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五、九五两倍半。"好像是这样的估算口诀。网上也有的

网友I:
一般是靠经验来算。楼上说的也很好。

网友J:
嘿嘿,我也不懂,学学

网友K:
靠经验,还有要看你的负载如何了。比如你的电机是15KW的,但是如果用在起重机上的话,在负载较重的物品时实际的电流要比直接换算得来的电流要大很多。。。

网友L:
没必要算,只要知道电流,查设计手册就可以

网友M:
厂里面用的线,尽量用大点,浪费一点不算什么,安全第一

网友N:
算不准的,查电工手册

网友O:
有这么回事

网友P:
一般是靠经验,老电工就肯定是这样说的,不用计算,告诉总功率,多少个插座,省钱就10个平方,预留裕量就给16个平方就够了。公司的就不用多说,往大的那边靠,自己掏腰包的就往小的那边靠,但前提是保证电流足够安全通过。
你说的很对!

楼主:
终于找到电线负载电流表啦!!发上来跟大家分享!!

网友Q:
象这种应该没公式吧,应该都是实验得到的数据吧.如果有公试那是多么的复杂.有环境因素,不知道正确否.

网友R:
厂里面用的线,尽量用大点.现在的电缆大部分都亏方要大一个型号

网友S:
要看实际情况定,不能死搬硬套,导线短时间短细点也行要看是国标还是非国标的!国标一般一平方七个电流,正常使用2个多点

网友T:
般一平方七个电流

网友U:
一般配线,要根据线径平方的大小计算。

网友V: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W(2011-07-12):
嗯,这个要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