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释西门子200PLC的一段小程序。。

楼主(2011-06-11):
程序中的#r_speed_o是什么意思啊。加分感谢。

网友A:
在子程序中自定义的变量名称:
要找到谁调用的该子程序,然后就能找到对其赋值的地址了。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明白了,谢谢。

楼主:
还是版主厉害。 顺便再问下版主,刚才在网上看见有人说西门子TP177A的触摸屏用的通讯电缆(就是上传下载程序用的)和200PLC用的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还有的说着TP177A的触摸屏只能下载程序不能上传程序?

楼主:
谁知道200PLC的子程序怎么解密?

网友B:
TP177A的触摸屏 可以用串口的(原装的PC/PPI)下载程序..非原装的就不晓得拉...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B: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B:
解压出来覆盖掉它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C:
前几天刚看西门子的也是看不懂,看多了就习惯了

楼主:
我的西门子编程软件是SP4版本的,不知道怎么覆盖啊。
原野

网友D(2011-08-24):
那找SP4的 POU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E:
刚才在网上看见有人说西门子TP177A的触摸屏用的通讯电缆(就是上传下载程序用的)和200PLC用的是一样的?
可以是同样的。关于PLC S7 200及TP177A屏上传下载,我曾经采用本站上的自制线也可以成功下载。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的说着TP177A的触摸屏只能下载程序不能上传程序?
可以回传。只是需要在下载时选择回传等选项。

网友F:
自定义的变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