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40 PLC 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1-06-11):
三菱FX1N-40 PLC ,通电无反应,POWER指示灯不亮。代换电源厚膜块STRG6551无效果,后查阅到FX1N系列电源原理图。其中标号c8电容两端电压仅为0.2V.根据图纸分析,似乎是D3元件(SFPL-62)损坏。但图纸标识的是二极管元件,我的理解,D3应该是稳压管,提供电源厚膜供电电压。请教各位,D3(SFPL-62)是什么元件?该如何维修? (附图纸)

网友A:
图纸看不清楚,怎么回答呀!

网友B:
我前段时间刚修好了一台FX2N的PLC也是电源没反应

网友C:
你修好了吗。看了一下就是二极管,修好了吗

楼主:
图纸可以点击放大查看。R1 、R10、C8、C12、D3、R8组成启动电路。不理解为何D3是二级管而不是稳压管?目前已在淘宝购买D3元件(SFPL-62).等待元件购买回来后再确认。

网友D:
电子电路还真是个门外汉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E:
w我又个fx-1s24dv 的也给我烧了现在都没有修
谁有经验给点

网友F:
我的也烧掉了,是电源模块坏掉了,换了一个就OK了。

网友G:
呵呵,我把FX0-20MR输出的TD62083烧了,换的时候接短路了!没有热风枪,所以烧了!
QQ32135553
皖虎

网友H:
脉冲反馈组成振荡,不是稳压,要熟悉开关电源才能搞。

网友I:
找修家电的去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J:
是个二极管 选个耐压值一样的 换上就行。

楼主:
9楼兄弟正确,确实是脉冲反馈电路。SFPL-62是200V  1A高频二极管。

网友K:
你检查STRG6651的1 4脚,看有没有300v   和0.5-1伏的启动电压,检查输出有无短路,如没有, 检查R1   R10  C8,或直接更换掉,一般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L:
资料能标注清晰些吗  这样不好回答

网友M:
检查启动电阻,电容C12,C8,二极管D3,光耦PC1,STRM6548的5脚与2脚之间有没有击穿

网友N:
我修过,直接拆个24V的开关电源板子放进去得啦!PLC的com端子和24V输出端子加24V电源就可以点亮运行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K:
你检查STRG6651的1 4脚,看有没有300v   和0.5-1伏的启动电压,检查输出有无短路,如没有, 检查R1   R10  C8,或直接更换掉,一般问题就能解决

图纸的 C8极性是否正确???

网友P:
脑袋晕晕

楼主:
18楼兄弟正确,查看电路板,C18级性画反。

楼主:
查阅了百度文库,其中有篇关于FX1N电源写的详细,在此截图贴出,以方便各位维修参考。
  • 下载积分:+5(xqx666) 学习了!

楼主:
    查阅了百度文库,其中有篇关于FX1N电源写的详细,在此截图贴出,以方便各位维修参考

楼主:
    本机经检测维修,为贴片元件C12 /0.1uF电容漏电。代换后正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 下载积分:+1(kf123) 热心助人

网友Q(2012-03-04):
我今天也修好了一台FX1N-40MR的电源板,也是坏了,T3.15A保险,G6551模块, 180K启动电阻,400V滤波电容,以及0.47电阻,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R:
我遇到过电源损坏的,不过没修,在淘宝上买了个开关电源板,24V,5V输出的,体积也能放进去,接上就能用了,现在快2年了,一切正常。

网友S:
前几天我这边台达20EX系列PLC电源坏了,我外设一个开关电源就行了

网友T:
我的fx1s的电源模块坏了;去买了1块‘150元

网友U:
我家电维修干了10几年。维修过几个FX1N-40MT。应该先检查C8电压。正常为10-15V之间。D3为高频二极管,如果C8启动电压低,多为D3短路,集成块坏,启动电阻变值,

网友V:
要会开关电源的原理才能修,不然,你修好了也不知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W:
学习了,哪里才有开关电源的原理可学?plc内部的开关电源与一般的明伟的24V开关电源原理类似吗?谢谢!

网友X:
初步检查:断开PLC的AC输入电源,,用一个24V的开关电源接入PLC的24输出端。。观察PLC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故障就出现在电源部分。。。再检查SE024的2脚有没有24V,有就断开24V开关电源,拆下PC2,检查D4和PC1是否正常。。再给AC端上电。。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是起动电阻,6551,的问题了。。。D3和R8坏的机会不多。。。。

网友Y:
学习中,电子电路不太熟悉

网友Z:
我刚看了下FX1N-40 PLC 的实物图与电路图,建议先看下整流部分和你说的C8高频二极管前置的整流桥.

网友AA(2012-04-03):
4楼,从图纸上看STRG6551的4脚电源块的供电脚,由R1,R10向4脚供给启动电压,电源启动后由D3供给4脚电源。

网友AB:
C8端电压低四个原因:
1)STRG6651未启动(故障)
2)R1/R10电阻值变大或者开路。
3)反馈支路负载短路。
4)整流回路故障

网友AC:
可能二极管坏了

网友AD(2012-05-22):
SFPL-62 是快速恢复二极管
R1和R2 是开关电源启动电阻
在电源接通时,厚膜IC(STRG6551) 4脚电源由R1和R2提供,当开关电源工作正常时,IC的电源由T1左边的R8右绕组提供,电源经R8再由SFPL-62高速整流管整流后,再经C8和C12(主要是滤除高频)滤波后,提供IC 的4脚。
由于开关电源本身有稳压功能,所以SFPL-62后面就不用稳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