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输出的额定电压电流在那能看到

楼主(2011-06-11):
请问:PLC输入输出的额定电压电流在那能看到?
start

网友A:
好像是在PLC的左侧还是右侧可以看刀

楼主:
二楼说的是PLC的使用电压功率等吧,不是输入输出点的额定电压电流

网友B:
左侧标签上可以看到PLC本体的额定电压,至于PLC输出端能接的额定电压及电流要看你输出端的类型

楼主:
不同型号不同的话在那查?比如说说明书...........还是在那?

网友C:
学习啦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楼主:
没人说说吗?

网友D:
看资料,型号不同有些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