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欧姆龙 CQM1H CPU21 上面的九针232口 能上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1-06-11):
各位老师:
请教 欧姆龙 CQM1H CPU21 上面的九针232口 能上下载程序吗?谢谢!

网友A:
能,用自动在线功能!自动连接并上载!

网友B:
能啊,我没有CQM1H编程口的电缆线,经常用CQM1H的串口上下载程序。

网友C:
完全可以,是RS232的接口。

网友D:
可以的啊,我试过的。自己也可以做一条数据线

网友E(2011-08-23):
如果PLC设置成NT连接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PLC设置成NT连接的话就不行了
NT连接是什么东东啊?我都没试过哦,请教一下.

网友A:
NT是指触摸屏、文本人机设备,NT连接是什么你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F:
原来如此.

网友G:
那是可以的,这个口所有的PLC都可以用,下载线可以自己做

网友H:
完全可以,OMRON的解密一般都是从串口入手的

网友I:
CQM1H 的RS 232 口 和编程口的协议是一样的,都能用的。
河北 庞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