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 E40 USB口

楼主(2011-06-11):
CP1E E40,只有USB口,没串口,忘了密码,能从USB口解除密码吗?

楼主:
目前,还没有听说国内有人可以从PLC USB口解密的。解密的多是从串口发指令。

网友A:
CP1EE40如果是任务读取密码,上载程序要密码,下载则不需密码

网友B:
CP1E是下载时设置的密码,MU+任务。。。上载时必须输入密码,USB接口的解密软件可能没有!
至少我没有,

网友C:
CP1E好像没法解密

网友B:
我也尝试过,解PC1E的密码,但是都没有成功】

网友B:
有人会解的,给我们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