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不使能

楼主(2011-06-11):
各位高手请问台达伺服不使能可能哪有问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什么意思?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B:
使能的线接对了吗?

网友C:
可能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D:
看看伺服准备好信号有输出没,有输出就是其他设备的问题,没输出的话就看看伺服插头里面有短路情况没,线接错没

网友E:
伺服ON,脉冲型号查查

网友F:
要重的项目上,不要轻易用这个品牌,除客供品外(如果客供品一定要说明出现品质问题的话,一定要收误工费。。。。。。),其他时候不要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