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

楼主(2011-06-11):
请各位老师帮我看看图1和图2是否有问题,哪个图片规范一点?
图2使用NPN接近开关,这样接线有没有问题?
如果不行或者都不规范,应该怎样画,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在此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图2比较实用

网友B:
我目前用的接近开关符号(2线直流的)

网友C:
图2的COM端应该接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