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西门子直流控制器启动报F04故障

楼主(2011-06-11):
查说明书,显示电源相位错,亦或没有电源的情况下控制器输入启动信号,大家分析分析,该怎么一步一步排查,先查什么,后查什么

网友A:
不是相位错吧,是缺相或无电压,查进线接触器是否正常,保险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