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ENS PLC程序下载相关问题

楼主(2011-06-11):
我用的是S7-300系列PLC,CPU是314的。PLC及MPI连接线确定没有问题,CP5611板卡驱动程序也是装好了的。但是在下载程序时出现的错误情况如图:
下载错误信息提示
PG/PC接口参数如下图所示:
PG/PC接口参数
PG/PC接口通信测试结果如图所示:
PG/PC接口通信测试
请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给 CP5611 换个地址, 0 已经使用了,换个别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