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Gesigner2中的部件显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11):
现在想问一下各位兄弟:GT-Gesigner2中的部件显示是什么意思/它有什么作用/一般用在什么地方/(部件是指什么)谢谢

网友A:
可用部件制做动画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B:
移动的画面

网友C:
呵呵,学习了,以前还真不知道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现在我已经搞好了,首先要在部件中创建几个画面,然后设置相应的软元件,再改变软元件的(状态部件显示/位)ON/OFF状态或数值(部件显示/字).就可以看到相应的画面.